[其他ST产品]
中断喂狗失败

楼主(2024-01-26):
刚开始使用WWDG。用其他方法喂狗成功了,尝试通过中断喂狗失败:
使用tiMER2设置中断,发生中断时,设置标志。
主函数while检测到标志,清除标志,喂狗。
然后就失败了。
现在发现,开了狗,就进不去中断了,所以失败。想不通为什么狗会导致中断失败?
关了狗,中断正常。
不用中断,在while中延迟相等时间,喂狗成功。

网友A(2024-03-21):
中断喂狗?那不是有没有看门狗都一样了?

网友B:
失败是通过仿真的方式看到的么?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设置中断优先级高一些试试

网友D:
可能这俩中断冲突了?

网友E:
看看中断优先级是不是设置成一个了?

网友F:
看看你的程序呗,看看你咋写的代码?

网友G:
一般使用cubemx来配置就好了,比较简单,而且底层也不需要自己伸手去管了

网友H:
你就正常加个清除看门狗标记不就行吗,没必要弄中断喂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