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其他的芯片在使用外设之前为什么不需要初始化时钟

楼主(2024-01-26):
我主要就用过STM32,现在再用其他的,发现在使用的时候没有初始化外设的时钟,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之前用stm32的时候就根据原子的教程来了,没多想初始化时钟的内涵,不好意思,因为比较急,稍微查了一下没有方向。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是某个库或框架,查看其文档或示例代码,了解是否有自动处理时钟初始化的部分。

网友B:
你说的其他的若是没有分频和倍频,就不用初始化

网友C:
可能默认的时钟都是OK的?

网友D:
这个还真不知道,其他应该也需要配置时钟吧

网友E:
都需要配置时钟啊,不配置时钟杂用啊

网友F:
得看芯片是八位还是32位的哈,八位的好像有些不需要

网友G:
主要是配置时钟是为了更好的运行

网友H:
对,ST的是需要配置时钟之后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I:
时钟必须要配置啊,除非你是默认时钟也可以使用

网友J:
一般不都是需要配置的么,得倍频啥的啊

网友K:
不初始化时钟的话,ST的性能是发挥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