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为什么我在PAL视频线上有800像素

楼主(2024-01-26):
我有一个DCMI外设(STM32H7),它从TVP5150接收带有离散VSYNC / HSYNC的视频数据。
我有306(它应该是305,但有可能这是因为我计算中断次数的方式)在一帧中有效视频全线中断,一行持续时间为64 us。这听起来不错,但似乎我在一行(单***)中收到800 Y值。
这对我来说似乎很奇怪,有没有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那你仿真看看,程序怎么执行的?

网友B:
这种项目我还是没做过,不过出现800像素的Y值是对还是错?

网友C:
正常来说,你得计算正确时序才行,不然可不行啊

网友D:
之前了解过,好像分频之类的算正确才能正常

网友E:
数据格式不匹配可能会这样的

网友F:
时钟频率不匹配可能导致数据采样出现问题

网友G:
如果你使用DMA来传输视频数据,可能存在DMA配置错误导致数据传输不正确。检查DMA配置是否正确,并确保DMA传输的数据长度和格式与视频数据格式匹配

网友H:
中断处理可能存在错误,导致数据采集不正确。检查中断处理程序是否正确处理了每一行的数据,并且没有丢失或重复数据

网友I:
可能存在电气问题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检查电路连接、接地、信号完整性等问题

网友J:
不好找,电路阻抗什么的设计OK不?还有就是程序逻辑是不是哪里有漏洞,得多看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