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can消息无法发送

楼主(2024-01-26):
看程序请求发送了3次 但是没发出去 3次后邮箱就满了  而且前3次分析仪也没有任何数据  查看tsr寄存器 发送成功和发送错误的位都是0  搞不懂什么情况 求解

网友A:
检查CAN接口配置

网友B:
如果时钟配置不正确,那么CAN模块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C:
你用官方的例程修改吧,自己写的难免问题会有

网友D:
那说明你的can没配置成功呗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你那里的变量或者标记没处理吧

网友F:
是不是硬件故障了啊?

网友G:
你仿真看看程序都怎么运行的呗

网友H:
能把你的代码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I:
建议直接用CAN例程进行修改,首先保证CAN的逻辑是正确的

网友J:
三次没抓到数据?是不是CAN就没配置对啊?

网友K:
都是0说明没写入到寄存器里呗

网友L:
我也没见过,一般线接错了能收不到数据,但是你说仿真寄存器都是0,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