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TFT触摸屏驱动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4-01-26):
我是个菜鸟,现在项目中用到TFT7寸触摸屏。我有个问题,不是很明白。
这种屏是不是需要两种驱动芯片?
一种是驱动屏显示的芯片,还有一种是驱动屏触摸的芯片。
我糊里糊涂。如果只买裸屏,肯定要设计驱动电路。
如果我刚才那种想法没错,那么请大神推荐几款驱动显示芯片
和触摸芯片。
恳请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A:
裸屏就是没有触摸,你再买个触摸屏就好了

网友B:
也没啥驱动电路啊,要是电容的来说,都集成到触摸屏上了

网友C:
你看看呗,基本是有一点点驱动电路,比如电阻电容啥的

网友D:
驱动显示芯片?你不如用串口屏了,简单

网友E:
建议还是用HMI的屏,比如迪文屏等等

网友F:
你说的触摸好像有个电阻触摸的GT2046?好像是吧

网友G:
淘宝呗,网上有一些屏幕和触摸屏的,基本还都是常用的,比较OK

网友H:
你这种情况,要是MCU性能不强,不如弄串口屏来搞

网友I:
1. 7寸的屏,一般都要是RGB或者是MIPI的了吧

网友J:
一般触摸是触摸,显示是显示,所以肯定是2个驱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