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关于F303芯片TIM命名的问题

楼主(2024-01-26):
我用的是F303芯片,我注意到有tiM1,2,3,4,6,7,8,15,16,17,20。那么,中间那些数字为什么没有用到呢

网友A:
可能是因为该芯片型号没有实现这些编号的TIM模块。

网友B:
.因为为了向下兼容啊,所以中间的没有

网友C:
可能有些定时器,没有,就没加呗

网友D:
TIM1TIM2TIM3等:通用定时器,具有较多的功能和特性,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

网友E:
网上这么介绍的,TIM6TIM7等基本定时器,功能相对简单,适用于一些简单的定时和计数任务

网友F:
估计定时器不一样的名字也代表不一样的功能的,TIM8TIM9等高级定时器,通常具有更多的高级功能和特性,适用于一些复杂的定时和控制任务

网友G:
其实你可以看看手册,不过命名这个可以不用太过费心的

网友H:
都是为了兼容,所以中间没有的有可能在其他MCU

网友I:
你看的MCU可能不是最丰富外设的MCU

网友J: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不过一般要不是为了兼容,我也想不到为啥这么命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