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 V10和V8调试下载STM32的速度相差明显吗

楼主(2024-01-26):
手里有个V8,看到网上有卖V10的,看参数速度要快很多,但是实际使用,调试下载STM32的话速度差别大吗。我的程序有的有几百KB比较大,有时候觉得V8挺慢的。想换V10,不知道会不会有本质的提升。有实际用过的朋友吗。说说速度差别大吗。

网友A:
v10没有,v11没感觉出比v9快,也许我买到了劣质产品?
air32f103上跑的DAP-link-v2和jlink v11相比,用SWD接口给h750烧写,下载速度差不多都是200KB左右。
相比之下,jlink-ob-stm32就要慢很多。而同样用stm32f103的st-link v2则快一些。
但openocd启动没jlink快,调试程序时jlink烧写/启动只要1秒左右,daplink+openocd要等2秒以上。

网友B:
当然了,下载速度V10速度会很快

网友C:
其实正常使用来说,V9就够用,你的V8确实落伍了

网友D:
建议直接换个V11还是V12的,一步到位吧

网友E:
一般来说,V10还行,而且比较稳定

网友F:
直接换个V9吧,V9性能就完全够用了

网友G:
我觉得都比V8强,你换就完事儿了

网友H:
现在V8有些MCU的内核不支持了,至少V9以上的

网友I:
直接自己做的DAPlink多好,或者自己买个

网友J:
换V9就完全可以,不用非要换成V10的

网友K:
必须会很快啊,速度是质的飞跃,而且兼容性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