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采集AD7606通道采集值为0

楼主:
使用内部参考电压:
       只给第一个通道电压值,其余通道悬空,第一次采集到值V1~V3全为0xFFFF,V4~V6全为0x0000,以后所有通道采集值为0。

不知道为什么?

哪位大侠使用过,请多多指点。

网友A(2024-01-26):
又一个小白啊!

网友A:
应该是AD7606没有正确工作。

网友B:
看看你的硬件电路?看看怎么接入的

网友C:
我觉得是不是时序什么的不对啊?

网友D:
你用的这种AD是SPI接口吧

网友E:
检查AD7606和STM32F4之间的连接,确保信号线路正确连接,电源和地线连接良好,以及时钟信号和片选信号正确接入

网友F:
AD7606需要一个稳定的时钟信号来进行采样,确保STM32F4正确配置了时钟信号,并且时钟信号的频率和相位满足AD7606的要求

网友G:
如果使用SPI接口进行通信,确保STM32F4正确配置了SPI接口,并且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格式符合AD7606的要求

网友H:
检查STM32F4的软件配置,包括GPIO配置、SPI配置、中断配置等,确保这些配置符合AD7606的要求

网友I:
确保AD7606的工作模式、参考电压、采样率等配置正确,以及AD7606的复位和初始化过程正确执行

网友J:
在STM32F4接收到采集值为0时,确保对数据进行了正确的处理和解释,例如正确的数据格式、数据解析算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