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ADC洩漏怎么解决

楼主(2024-01-26):
大家好
STM32的ADC pin腳如果空接(float) 則會量到一個大概是1.65V的東西
如果接一個大概10Kohm的pull low, 則會量到一個很奇怪的電壓
用示波器去看, 可以看到ADC pin腳蠻多雜訊的
請問這有辦法解決嗎?
我個人認為接pull low後, 他量到應該就要是0V了
這是STM32 SAR ADC設計的問題嗎?

网友A:
检查电源、接地、寄存器配置

网友B:
参考手册

网友C:
STM32微控制器的ADC(模数转换器)可能会出现洩漏问题,这可能是由于电路设计、布局或软件配置不当引起的

网友D:
确保ADC输入信号线路与其他高频、高电流信号线路隔离,以减少干扰和洩漏

网友E:
选择合适的参考电压源,并确保其稳定性和精度,以减少ADC的误差和洩漏

网友F:
在使用STM32的ADC时,确保正确配置ADC的采样时间、转换模式和触发方式,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洩漏

网友G:
良好的地线连接对于减少洩漏至关重要。确保地线连接短而粗,以降低地回流路径的阻抗

网友H:
在ADC输入信号线路上使用屏蔽和滤波器,以减少外部干扰和洩漏

网友I:
增加电容,估计会好一些

网友J:
这个没遇到过啊,你说的洩漏问题是漏电吗?

网友K:
仔细设计电路、合理布局、正确配置软件和使用适当的滤波器,可以有效地解决STM32 ADC的洩漏问题

网友L:
我觉得还是你的电路设计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