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控制AD7606,数据不变化,只有按开发板复位键才能采集到正确数据

楼主(2024-01-26):
TM32控制AD7606,数据不变化,就是我用的spi方式读取,采集端悬空时,输出稳定的一个数据10567,但是我把采集端接在3V时,数据仍然是10567,如果我此时复位的话,数据就变成了21728(这个数据是对的),但是这个21728仍然不再变化了,我再接在5V上,仍然还是这个数据,除非我再手动复位,数据就变化了,变成了29766

数据不变化,AD的数据应该是在一个范围波动的

网友A:
感觉是你的外设配置的不对呢

网友B:
对啊,一般ADC是在一个范围内波动才对

网友C:
你这都改成3V了,数据不变化就是不对劲

网友D:
复位说明初始化之后,这个ADC芯片是OK的,但是只OK了一次

网友E:
你看看你初始化ADC芯片的函数吧,感觉工作模式没配置对

网友F:
虽然没用过AD7606,但是听你描述就是初始化的时候ADC正确工作一次,其余都是错的

网友G:
看看程序逻辑,是不是哪里配置错了

网友H:
是不是SPI先配置读数据,再发送给ADC芯片才行啊

网友I:
你用ST的内置ADC多好,还有例程还稳定

网友J:
其实内部ADC也够用了,12位的精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