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STemwin上午透明按键功能只能用在ST上吗?

楼主(2024-01-26):
有谁用过STemwin做过透明按键功能,是不是STemwin只能用在ST上,其他的片子可以用吗?

网友A:
.应该不是吧,这个gui应该也能移植到别的芯片上的

网友B:
你试试移植呗,我觉得不一定只用在ST

网友C:
这个STemwin是ST的专用GUI

网友D:
没用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移植的

网友E:
你可以用lvgl啊,这个其他芯片是可以用的

网友F:
你用GTX吧,现在STGUI用这个软件比较多了

网友G:
应该是只能用在ST的上面

网友H:
这种移植好像很麻烦,不如用lvgl或者自己手写个透明按键了

网友I:
话说,透明按键是不是需要2层的图层?

网友J:
就做个普通按键的了,还要用透明按键,多麻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