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的I2C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24-01-26):
最近在调试STM32F030单片机的I2C总线,现在虽然参考官方实例调试成功了 但是有一些地方还不是很明白,暂时也未看懂,希望知道的大神可以赐教 小弟先谢过了!

void I2C_uWriteData(INT8U SlaveAddr,INT16U WriteAddr,INT8U WriteLen,INT8U *WriteBuf)
{
INT8U i;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I2C_FLAG_BUSY));
I2C_TransferHandling(I2C1,SlaveAddr,2,I2C_Reload_Mode,I2C_Generate_Start_Write);   // I2C_SoftEnd_Mode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I2C_FLAG_TXIS) == RESET);
I2C_SendData(I2C1,WriteAddr >> 8);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I2C_FLAG_TXIS) == RESET);
I2C_SendData(I2C1,WriteAddr % 256);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I2C_FLAG_TCR) == RESET);
I2C_TransferHandling(I2C1,SlaveAddr,WriteLen,I2C_AutoEnd_Mode,I2C_No_StartStop);   // I2C_Generate_Start_Write
for(i=0;i

网友A:
楼主详细描述一下到底是哪里不是很明白呢

网友B:
如果楼主可以正常接收数据的话 应该没有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C:
可以使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然后对照自己的配置 就能有一定的了解

网友D:
你发出来的这段代码不就是发送数据的么?

网友E:
是写地址什么的不懂吗?

网友F:
你不懂哪里?其实你可以说出来的

网友G:
一般来说,I2C就直接用官方的例程就行,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H:
能调试成功就行了吧,能读能写就可以了

网友I:
你可以仿真看看程序的执行顺序,就知道I2C的运行逻辑了

网友J:
我建议可以看看I2C的工作机制,再配合代码,基本就可以

网友K:
我一般都是喜欢用模拟I2C的方式,这种虽然时序需要调整,但是真的很稳定

网友L:
话说,STI2C不是不怎么稳么?咋还都用硬件的I2C

网友M:
其实也不需要很懂,直接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