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GPIO的默认电平在哪儿?是参考手册的复位电平吗?

楼主(2024-01-26):
LED   配置了上拉  ,配置完默认是亮的
KEY上面那个wakeup配置了下拉,另外三个配置上拉,

为什么这么配置啊,反过来配置行不

网上查了一下,

上拉表示引脚内部接了一个电阻,然后接高电平

所以灯亮了
可是我给LED配置下拉也会默认亮的,
我查到资料说GPIO有默认电平。。。

请问一下,应该怎么解释呢?

网友A:
ST的默认电平好像是高吧

网友B:
得看手册啊,手册会说明,每个IO的初始化状态的

网友C:
看看你的LED的电路,你配置上拉是高,下拉就是低,然后看你外围电路怎么做的

网友D:
一般来说,都是配置上拉,保证IO稳定的

网友E:
你按键上拉下拉不都是配置输入么

网友F:
感觉是你的IO的模式都没配置对

网友G:
看看你的代码,估计LED你也配置成输入了吧

网友H:
建议用cubemx配置IO就好了,这种底层代码用cubemx配置超级好用

网友I:
默认电平应该是复位电平,就是你没初始化之前的状态

网友J(2024-02-27):
给LED配置下拉会默认亮的,看你自己怎么设置了。

网友K:
手册里应该写了默认电平的

网友L:
如果GPIO引脚被配置为输出模式,并且驱动了外部电路,那么引脚的电平将取决于外部电路的设计和状态

网友M:
打开《STM32F1xx参考手册》。

在目录中找到“7.3.1 GPIO 模块概述”章节。

在该章节中,可以找到关于GPIO引脚复位状态的描述。例如:“在复位后,所有GPIO引脚都配置为输入,无上拉或下拉,且速度为10 MHz。”

网友N:
想要改变GPIO的默认电平状态,你需要在程序中通过软件的方式来进行配置。例如,你可以通过设置GPIO的相关寄存器来设定GPIO为高电平输出、低电平输出或是设置为输入模式。

网友O:
可以通过编程设置GPIO_InitStruct.GPIO_PuPd参数来配置引脚的默认上电电平,这可能为浮空、上拉或下拉状态。

网友P:
至于STM32的复位电平,在讨论STM32的复位信号时,通常是指NRST引脚的电平要求。STM32的数据手册指出,复位管脚需要小于0.8V的低电平,并且输入脉冲时间至少为100ns来触发硬件复位。

网友Q:
要确定GPIO的默认电平,需要查阅具体的微控制器参考手册

网友R:
STM32的GPIO在复位后通常处于浮空状态,这意味着GPIO的电平状态将取决于外部电路的连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