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如何将变量定义到外部RAM

楼主(2024-01-26):
使用的STM32F207内部自带的RAM不够用,现外扩了一块512K外部RAM。现想自己指定某些定义的变量指定到XRAM中,求如何指定,谢谢!另外部RAM使用FSMC方式。

网友A:
参考数据手册吧

网友B:
对,用FSMC的方式就行

网友C:
其实应该就是用指针的方式吧

网友D:
这个你可以找官方的FSMC的例程,试试的,很容易

网友E:
这是不是得做个链接脚本吧

网友F:
你可以使用__attribute__((section("SectionName")))来实现

网友G:
你做好FSMC的驱动,然后做个链接脚本应该就行

网友H:
不会玩,因为FSMC这种一般都是并口操作存储,成本不低呢

网友I:
那你弄个铁电存储器呗,这操作简单的很

网友J:
你的ram想存储什么?是程序还是变量?

网友K:
建议使用FLASH这种存储呗,SPI的操作的,直接就能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