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内部温度偏差太大

楼主(2024-01-26):
求高手指点…

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AdcPinCom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DC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DualMode_Reg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2;
        ADC_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1;
        ADC_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10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AdcDmaInit(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SampDma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_CC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_DMA_BUF_LEN;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En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

static void Adc1Chx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3;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TempSensor, 1, ADC_SampleTime_15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15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3, ADC_SampleTime_15Cycles);
}

static void Adc2Chx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3;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 ADC2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2, 1, ADC_SampleTime_15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4, 2, ADC_SampleTime_15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网友A:
单片机内置的温度传感器的误差本来误差就非常大

网友B:
手册上应该给了这个内置的温度传感器的精度了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感觉adc采集的有偏差呢

网友D:
校准传感器

网友E:
电路板周围的环境温度变化较大?

网友F:
优化电路板布局和布线

网友G:
楼主得到的实际数据是多少 和理论数据差多少呢

网友H:
内部温差大不是正常的么,内部的ADC好像是10位的吧

网友I:
对于STM32F407内部温度传感器的偏差较大,这可能是由于芯片本身的特性或者环境因素导致的

网友J:
其实可以进行温度校准可以帮助你了解传感器的实际偏差,并在软件中进行补偿

网友K:
尽量将芯片放置在稳定的温度环境中,避免温度变化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网友L:
考虑使用外部温度传感器,通过外部传感器来获取更准确的温度数据。

网友M:
这个就是多采集,取平均值就好了

网友N:
一般也不会很大吧,毕竟在MCU内部,它接触MCU最近了

网友O:
我觉得还行,是不是你环境的温度变化很大啊?

网友P:
我记得内部温度传感器应该有校准功能

网友Q:
这个跟你处理方式有关系,滤波取平均值就能好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