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mx自动生成的sdio,带dma,但是实际没有?

楼主(2024-01-26):
请教各位大神们,我使用 cube mx 自动生成的sdio接口的程序,在配置时已经设置了 dma,但是
程序运行时,我把dma的相关程序去掉,程序也还是能够正常读写,估计是dma没有正真的运行起来,

该如何配置才行啊 ???

或者有 相关使用 CUBE MX 的历程也行,望提供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检查其他与SDIO或DMA相关的配置和设置。

楼主:
仔细检查 CubeMX 为您自动生成的初始化代码。有时候,一个小错误或遗漏可能会导致外设或 DMA 无法正常工作。特别是检查与 DMA 相关的重要初始化步骤是否都已正确完成。

网友B:
估计DMA你都没使能吧

网友C:
一般来说,你需要使能DMA,然后再把数据传递给DMA才行

网友D:
可能你关闭DMA的时候,程序能读写,但是速度会慢吧

网友E:
你仿真看看,看程序如何执行的呗

网友F:
你都配置了DMA,直接使用就好了,不就是用DMA传递数据么

网友G:
你把DMA的使能去掉了?

网友H:
一般正点原子的sdio应该就是用的DMA操作的吧

网友I:
我在去掉DMA之后,仿真看看程序怎么执行的

网友J:
这个问题还真没见过,要是能把你的代码发出来看看就好了

网友K:
我看你表述的,感觉确实是DMA没运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