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什么好的STM32语音方案吗

楼主(2024-01-26):
课程设计,要求实现LCD显示驱动 ,可录放语音并且音量可以通过按键调节大小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 ,或者一些建议 谢谢!

网友A:
正常做呗,网上论坛上有很多类似方案吧

网友B:
其实LCD比较简单,你可以先试试驱动它

网友C:
建议就是每个模块单独驱动,然后再整合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D:
这种录放音频的好像有些费劲吧

网友E:
你得先选择好模块,再研究设计啊

网友F:
你找个MP3的模块试试,看是否支持录音

网友G:
你还要录音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吧

网友H:
最好使用F103以及以上的MCU才行,这样好处理一些

网友I:
. LCD想显示啥,你这不都是要设计的么,弄个文档都记一下,这样不就清晰了么

网友J:
感觉拆分你的课设就是LCD显示,音频的播放,录音,按键就这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