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03怎么驱动大功率数码管

楼主(2024-01-26):
用STM32F103驱动五英寸8个共阴数码管动态扫描,用三极管堆驱动显得不够高端精简,求推荐驱动芯片最好是有贴片封装
谢谢  谢谢

网友A:
取决于具体的硬件配置和数码管的类型

网友B:
建议查阅STM32F103的技术手册和相关文档

网友C:
数码管还有大功率的?

网友D:
那你用74HC164这种?

网友E: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IO扩展就行了,就是串行转并行那种

网友F:
你的数码管需要多大的电流啊?

网友G:
其实也没必要大功率吧,显示也不需要啊

网友H:
我记得74HC138这种还是164这种就应该可以,电流输出也是OK

网友I:
你找原厂给你提供驱动方案不就好了么

网友J:
这种数码管都是有驱动方案的,找数码管厂商要个资料就好了

网友K:
其实三极管估计是成本最低的方案了

网友L:
一般用三极管也行啊,别纠结了,电路也不复杂,搞就完了

网友M(2024-06-13):
  静态可以用595+ ULN2803驱动   动态省CPU用TM1620+ ULN2803驱动

网友N:
三极管能解决还高那么麻烦干嘛

网友O:
加三极管或者mos管来驱动。

网友P:
百度淘宝一下有LCD屏的看着还可以的

网友Q:
直接淘宝搜索采购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