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TFT-LCD的读操作的做用是什么?

楼主(2024-01-26):
一直不明白TFT-LCD的读操作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需要读数据或指令,读完数据之后用来干嘛?如果只是显示的话直接写入数据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读数据呢?求大神解答啊,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网友A:
总之,读操作在TFT-LCD中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允许控制器读取存储在存储器中的数据和指令,以便正确地控制LCD的显示内容和方式。如果没有读操作,TFT-LCD将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B:
有些屏幕是两个像素点或多个像素点绑定在一起的,这样的话要改写其中一点就要把绑定在一起的几个像素点的数据一起读出来,即“读-改-写”。如果每个像素点是独立控制的,读命令不用也不影响。

网友C(2024-03-21):
一般是看TFT数据处理完了没

网友D:
主要还是为了让屏都处理完之后,再进行下一步吧

网友E:
在触摸屏上进行读操作可以捕捉用户的触摸输入,包括位置、手势等信息

网友F:
读取LCD屏幕上的像素数据可以用于屏幕内容的捕捉和分析

网友G:
读取LCD屏幕上的像素数据可以用于进行图像处理、分析和识别

网友H:
我觉得有些读取,可能是为了判断屏的操作,和当前状态吧

网友I:
一般都是使用写就好了,没必要考虑读的

网友J:
是为了判断芯片的寄存器的状态啊

网友K:
TFT读操作通常指的是从LCD屏幕上读取像素数据或者状态信息的操作。这种读操作可以用于很多应用,比如触摸屏输入、显示屏幕内容的捕捉、或者进行屏幕内容的分析和处理

网友L:
TFT-LCD的读操作可以用于从屏幕上获取信息,进行交互操作,或者进行屏幕内容的分析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