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M32加奇偶校验的问题

楼主(2024-01-26):
ST有个例子 配置如下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用计算机接收数据的时候,奇偶校验位作为了数据的最高位,我把USART_WordLength_8b;改成USART_WordLength_9b;就接收不到数据了,不知道问题处在那里,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硬件问题

网友B: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C:
如果你更改了USART_WordLength,那么你可能也需要更改USART_Parity。例如,如果你设置USART_WordLength_9b,那么你可能需要使用奇数校验位而不是偶数校验位。

网友D:
你要把电脑端和你硬件端的配置都一致才行

网友E:
我觉得是你协议没匹配,估计是电脑没配置对吧

网友F:
你电脑也设置9位也许就好了

网友G:
直接用官方的试试吧,改改代码

网友H:
你把数据宽度修改9干啥?

网友I:
电脑修改一下奇偶校验就好了

网友J:
一般校验不都是设置0校验还是1校验么

网友K:
对的,设备是需要设计成9位,电脑需要设置0还是1这种校验

网友L:
你好好理解一下串口通讯吧,你的配置变了,就导致数据接收不一致了的

网友M:
建议不要这么修改,也不用使用硬件的校验,其实用协议用CRC校验也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