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中断优先级问题

楼主(2024-01-26):
STM32F103配置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的抢占优先级高还是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的高?

网友A:
你看看这个帖子,https://blog.csdn.net/weixin_50796066/article/details/131261250

网友B:
我觉得是抢占优先级比响应优先级高

网友C:
响应优先级:指的是中断发生时,系统对中断请求的响应速度。较高的响应优先级意味着系统更快地响应中断请求

网友D:
在某些系统中,中断请求可能会被屏蔽或延迟响应,因此响应优先级的设置可以确保关键的中断得到及时处理

网友E:
在许多嵌入式系统中,中断控制器会使用响应优先级和抢占优先级来管理中断请求的处理顺序。

网友F:
其实通过合理设置这些优先级,可以确保系统对关键事件的快速响应,并有效地管理多个中断请求的处理顺序

网友G:
一般都是抢占的高啊,都说抢了,还能不高么

网友H:
响应应该是同级别的,响应优先

网友I:
抢占优先级:指的是中断处理程序(ISR)在执行时能否被更高优先级的中断请求打断

网友J:
一般来说较高的抢占优先级意味着ISR可以打断当前正在执行的低优先级I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