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不同组的GPIO驱动能力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4-01-26):
STM32不同组的GPIO驱动能力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同样的电路换组IO就不行呢

网友A:
STM32不同组的GPIO驱动能力一般是相同的,因为它们是由相同的硬件配置和控制寄存器控制的。

网友A:
不行的原因有很多,如硬件,配置或者资源冲突

网友B:
一般来说,没有区别

网友C:
别扯了,根本就没有区别,除非是模拟IO就有可能会不支持5V输入

网友D:
你用的是那款MCU?你说的差别是啥现象?

网友E:
可能电路没抄明白呗

网友F:
这个可能是你的程序编写的问题吧

网友G:
我觉得不应该,因为换个IO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才对

网友H:
你是不是没开复用时钟?

网友I:
有些时候,可能这个IO被占用了,所以就会出现差别了

网友J:
没啥差别啊,我觉得都正常使用的

网友K:
是不是你这组IO没有什么上下拉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