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在串口DMA方式下读取大量数据并写入到SFLASH

楼主(2024-01-26):
串口连续接收一个大文件,比如200K的bin文件(16M以内),边接收边写入到SFLASH中,我的思路是:设置2个4096字节的接收buffer,然后切换接收,一个buffer接收过程中,另外一个buffer的数据写入到sflash,串口接收采用DMA+空闲中断,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buffer数据收完后及时切换到另外一个buffer?

网友A:
看你的硬件配置、使用的库和你的具体需求。

网友B:
串口收数据得开两个buffer了吧

网友C:
你的思路好像是没啥问题

网友D:
我觉得2个buffer没问题,而且要有标记才能收,不然不太行吧

网友E:
你用DMA的话,好像都不用2个buffer了吧

网友F:
一般DMA不是很快的么,需要这种设计么

网友G:
写入flash的速度是你的关键

网友H:
我觉得DMA就可以,不需要2个buffer

网友I:
都大文件了,不如用SPI

网友J:
感觉串口速度还是不那么快,而且需要校验之类的,不然丢数据咋办

网友K:
你用双缓冲的话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