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使用cube hal库vbat的历程在那个文件夹里面?

楼主(2024-01-26):
问题如题 ???

网友A:
STM32CubeIDE\STM32Cube_FW_HAL_Vxxx\Src。

网友A:
STM32CubeIDE\STM32Cube_FW_HAL_Vxxx\Projects\Application\Templates\startup。

网友A:
外设文件夹

网友B:
你用cubemx自己生成一个不就行了么

网友C:
这个你找文件夹里的例程那个文件夹应该就有

网友D:
没注意过啊,这个你确实还得自己找找

网友E:
你用的是哪款MCU啊?

网友F:
话说,vbat是啥例程?是干啥功能的?

网友G:
建议直接用cubemx生成就行的,这种快一些

网友H:
不如直接找官方的固件库,里面应该有部分的例程

网友I:
这种例程得自己找找哈,找资料不是必备的么

网友J:
一般都是在Templates或者是例程里就有

网友K:
你下载资料包,里面基本就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