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KEIL+GCC开发怎么配置?

楼主(2024-01-26):
请问KEIL+GCC开发怎么配置?

网友A:
确保你已经安装了KEIL MDK(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和GCC工具链

网友B:
KEIL MDK是一个集成的开发环墧,包括了编译器、调试器、IDE等工具。GCC是一种常用的开源编译器,可以用于嵌入式开发

网友C:
这种配置一般网上会有很多的吧

网友D:
不对啊,keil本身就包含了GCC吧,你还配置啥

网友E:
你要是用vscode+GCC好像还能理解一些,你用keil直接能用的啊

网友F:
没配置过,不过keil一般 也不需要配置这些乱糟糟的东西啊

网友G:
KEIL中,你可以选择使用ARM编译器或者外部的GCC编译器。如果你选择使用GCC编译器,需要在KEIL中配置GCC的路径和相关参数

网友H:
一般KEIL中,你需要配置工程的属性,包括编译选项、链接选项、调试选项等。这些选项会影响编译和调试的行为

网友I:
Keil不是内嵌GCC编译链了么

网友J:
你要用keil开发啥?要是ST的话不需要配置哈

网友K(2024-02-27):
ST直接就有。大可以方便一些,不必大费周章。、

网友L:
keil不是自带gcc吗

网友M:
KEIL应该可以调用GCC。需要设置选择编译器为GCC。

网友:
Keil MDK-ARM内部已经包含了GCC编译器,所以不需要单独安装GCC。
如果你需要单独安装GCC,可以访问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的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

网友N:
如果不使用 Keil 的 .uvprojx 文件直接指定 GCC,有时需要创建或修改 Makefile,并且正确引用头文件路径和库文件。

网友O:
在Keil中,打开“组件、环境和书籍”对话框(可以通过“项目”菜单下的“管理”选项找到)。在“μVision GNU 工具选择”选项卡中,选择你安装的GCC编译器的路径。

网友P:
在Keil的工程中,你需要配置一些编译选项。这包括配置CC的编译规则、汇编器规则和链接器选项。你可以根据具体的项目需求进行配置。

网友:
在Keil的工程选项中,找到并选择“C/C++”选项卡,然后在“Code Generation”中选择“Use the selected compiler”,并在下拉菜单中选择“GNU ARM Embedded”。

网友Q:
若要使用 Keil uVision 的调试功能,确保调试器固件能够与外部编译器生成的调试信息兼容(例如 ELF 文件的 DWARF 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