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请问stm32f3能产生100K以上,12bit的PWM么?

楼主(2024-01-26):
求教专家,STM32f3能产生100K以上,12bit的PWM么?12Bit的情况下,最大可产生多大的PWM呢?

网友A:
是的,STM32F3系列微控制器能够产生100K以上,12位的PWM波形。

网友B:
查看STM32F3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网友C:
是的,STM32F3系列微控制器可以产生高达100KHz以上的12位PWM信号

网友D:
这些微控制器通常配备了灵活的定时器和PWM控制器,可以轻松生成高频率和高分辨率的PWM信号。

网友E:
具体来说,STM32F3系列微控制器通常配备了多个定时器,如TIM1、TIM2等,这些定时器可以配置为PWM输出模式,并且支持12位的PWM分辨率

网友F:
通过适当的配置和使用,可以实现高达100KHz以上的PWM输出。

网友G:
需要注意的是,实际的PWM输出频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时钟频率、定时器的预分频设置、PWM周期和占空比的配置等

网友H:
在生成高频率PWM信号时,需要仔细设计和配置定时器,并考虑时钟频率和系统负载等因素

网友I:
STM32F3系列微控制器具有强大的定时器和PWM功能,可以满足产生高频率和高分辨率PWM信号的需求

网友J:
一般来说F3的PWM应该都能达到16位了吧

网友K:
我觉得你这么配置应该是没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