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uCOSII建立邮箱发送消息失败求指点

楼主(2024-01-26):
请各位大神帮帮忙,我建立的四个任务,通过Task_Led1调用OSMboxPost(Com1_MBOX, &led1timer),但是Task_Com1任务就是没唤醒

/*********app.c********************/
#include
#include "BSP_usart.h"
static OS_STK startup_task_stk[STARTUP_TASK_STK_SIZE];
static OS_STK com1_task_stk[COM1_TASK_STK_SIZE];
static OS_STK led0_task_stk[LED_TASK_STK_SIZE];
static OS_STK led1_task_stk[LED_TASK_STK_SIZE];
static OS_STK led2_task_stk[LED_TASK_STK_SIZE];

INT8U OS_Time_en = 0;

OS_EVENT * Com1_SEM; //uart signal
OS_EVENT * Com1_MBOX; //uart mail box

INT8U led1Timer;

static void Task_Com1(void * p_arg)
{
        INT8U err;
        unsigned char * msg;
        (void)p_arg;
        while(1)
        {
                msg = (unsigned char *)OSMboxPend(Com1_MBOX, 0, &err);
                Bsp_printf("Com1 task runrn");
        }
}

static void Task_Led0(void * p_arg)
{
        (void)p_arg;
        while(1)
        {
                BSP_LED_On(LED0);
                OSTimeDlyHMSM(0, 0, 0, 500);
                BSP_LED_Off(LED0);
                OSTimeDlyHMSM(0, 0, 0, 500);
        }
}
static void Task_Led1(void * p_arg)
{
        (void)p_arg;
        while(1)
        {
                led1Timer++;

                BSP_LED_On(LED1);
                OSTimeDlyHMSM(0, 0, 1, 0);
                BSP_LED_Off(LED1);
                OSTimeDly(500);
                OSMboxPost(Com1_MBOX, &led1Timer);

        }
}
static void Task_Led2(void * p_arg)
{
        (void)p_arg;
        while(1)
        {
                BSP_LED_On(LED2);
                OSTimeDlyHMSM(0, 0, 2, 0);
                BSP_LED_Off(LED2);
                OSTimeDlyHMSM(0, 0, 2, 0);
        }
}
static void App_TaskCreate(void)
{
        OS_CPU_SR cpu_sr = 0;
        Com1_MBOX = OSMboxCreate((void *)0);
        OS_ENTER_CRITICAL();
        OSTaskCreate(Task_Com1, (void *)0, (OS_STK *)&com1_task_stk[COM1_TASK_STK_SIZE-1], COM1_TASK_PRIO);
        OSTaskCreate(Task_Led0, (void *)0, (OS_STK *)&led0_task_stk[LED_TASK_STK_SIZE-1], LED0_TASK_PRIO);
        OSTaskCreate(Task_Led1, (void *)0, (OS_STK *)&led1_task_stk[LED_TASK_STK_SIZE-1], LED1_TASK_PRIO);
        OSTaskCreate(Task_Led2, (void *)0, (OS_STK *)&led2_task_stk[LED_TASK_STK_SIZE-1], LED2_TASK_PRIO);
        OS_EXIT_CRITICAL();
}
static void startup_task(void * p_arg)
{
        OS_Time_en = 1;

#if(OS_TASK_STAT_EN>0)
        OSStatInit();        /* Determine CPU capacity */
#endif

        App_TaskCreate();
        /* TODO: create other application tasks here */
        while(1) //假设任务是一个周期的循环结构
        {
                /* TODO: run appliction tasks here */
                OSTimeDlyHMSM(0, 0, 1, 0);
        }

}

void app(void)
{

        Bsp_printf("System is initialising!rn");
        OSInit();
        OSTaskCreate(startup_task,(void *)0,&startup_task_stk[STARTUP_TASK_STK_SIZE-1],STARTUP_TASK_PRIO);
        Bsp_printf("System is initialised!rn");
        OSStart();
}

/*************app.c****end***************/

/***************main.c******************/

#include "main.h"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Uart_Init();
  BSP_LED_Init();
  app();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The system Clock is configured as follow :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SI)
  *            SYSCLK(Hz)                     = 64000000
  *            HCLK(Hz)                       = 64000000
  *            AHB Prescaler                  = 1
  *            APB1 Prescaler                 = 2
  *            APB2 Prescaler                 = 1
  *            HSI Frequency(Hz)              = 8000000
  *            PREDIV                         = RCC_PREDIV_DIV2 (2)
  *            PLLMUL                         = RCC_PLL_MUL16 (16)
  *            Flash Latency(WS)              = 2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HSI Oscillator already ON after system reset, activate PLL with HSI as sourc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NON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REDIV = RCC_PREDIV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16;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nd configure the HCLK, PCLK1 and PCLK2
     clocks divider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may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while(1)
  {
          BSP_LED_Toggle(LED2);
        HAL_Delay(1000);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main.c****end*****************/
/***************BSP_usart.c*****************/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string.h"
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void);
uint8_t Rx_buffer[USARTx_BUFFER_SIZE];
uint8_t * pRxBuff;

void UART2_RxBuff_Clr(void)
{
        int i = 0;
        while(Rx_buffer!='')
        {
                Rx_buffer='';
                if(i>=USARTx_BUFFER_SIZE)
                        break;
                i++;
        }

}
void Uart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_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2;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art_Init(void)
{
        Uart_GPIO_Init();
        __USART2_CLK_ENABLE();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2_IRQn, 0x0C, 0x00);
        HAL_NVIC_EnableIRQ(USART2_IRQn);

        UartHandle.Instance = USARTx;
        UartHandle.Init.BaudRate = 115200;
        Uart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Uart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UartHandle.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UartHandle.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BIT_SAMPLING_DISABLED;
        UartHandle.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HAL_UART_Init(&UartHandle)!=HAL_OK)
        {
                Error_Handler();
        }

}
void Bsp_printf(char * dataBuf)
{
        uint16_t dataLen = strlen(dataBuf);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uint8_t *)dataBuf, dataLen, 0xFF);
}

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while(1)
        {

        }
}

网友A:
检查邮箱的大小和数量是否符合你的需求。

网友B:
中断服务程序(ISR)的问题

网友C:
可能是任务调度问题

网友D:
可能是由于邮箱初始化参数设置不正确或者初始化顺序错误导致的

网友E:
如果发送消息的任务的优先级低于接收消息的任务,可能会导致发送消息失败

网友F:
如果邮箱已满或者为空,尝试发送或接收消息可能会失败。请确保在发送消息之前检查邮箱状态,并在必要时等待或处理邮箱满或空的情况

网友G:
uC/OS-II使用内存池来分配消息缓冲区,如果内存池配置不正确或者内存不足,可能导致发送消息失败

网友H:
如果使用了中断来处理邮箱操作,可能会出现中断优先级或者中断处理函数的问题导致发送消息失败

网友I:
一般就是邮箱初始化问题,容易引起这个故障出现

网友J:
你的优先级任务调度是不是设置的不太合理啊?

网友K:
看看你内存分配方面,但要是内存分配有问题,可能程序就运行不了了

网友L:
看看中断吧,看看是否正确调用了

网友M:
感觉像是邮箱会满?这个不好查啊,你输出日志试试?看看程序怎么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