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HAL的详细的英文各种文档搜什么关键字呀

楼主(2024-01-26):
我在ST官网上搜STM32CUBE和HAL都没有用的信息条目,请问在哪儿可以下载到呀

网友A:
"STM32 HAL Library Documentation"
"STM32 HAL Reference Manual"
"STM32 HAL API Reference"
"STM32 HAL Library User Guide"

网友B:
这就考验你查找和筛选资料的能力了

网友C:
一般HAL也不用看手册啊,直接安装软件,自己操作就好了

网友D:
我建议不如看教程视频,这样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E:
你直接下载cube,里面应该有使用手册的吧

网友F:
一般下载都是在官网的,官网能下载哦

网友G:
你想要什么有意义的条目啊?

网友H:
建议直接去官网找资料,或者安装软件,里面就有说明了

网友I:
这种IDE或者CUBEMX有必要看手册么,直接看教程不就行了

网友J:
英文文档确实很难阅读哦,不好搞

网友K:
下载的话都是在官网比较多,而且官网资料是最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