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的AD转换程序有时会死在while

楼主(2024-01-26):
ADC程序如下:
void ADC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DISABL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Cmd(ADC1, ENABLE);
}

u16 Get_Adc(u8 ch)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程序有时会死在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中,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通过仿真看到ADC_SR值为0x00000030,表示发生溢出。

网友A:
没有及时读取转换结果吧!

网友B:
看起来你的ADC程序在等待转换完成时可能会陷入死循环,导致程序无法继续执行。
可能是ADC转换时发生了溢出引起的。
可以在while循环之前添加一个超时计数器,那样可以确定时间内退出循环,避免死锁。
#define MAX_ADC_WAIT_COUNT 10000  // 设置一个最大等待次数,防止死循环

u16 Get_Adc(u8 ch)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uint32_t waitCount = 0;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 (waitCount < MAX_ADC_WAIT_COUNT))
    {
        waitCount++;
    }

    if(waitCount >= MAX_ADC_WAIT_COUNT)
    {
        // 添加处理超时的代码,例如打印一条调试信息
        // 可以尝试重新初始化ADC,或者查找其他解决方法
    }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尝试修改来一下,可以试试是否行得通。

网友C:
可能硬件问题

网友D:
检查ADC的配置

网友E:
检查ADC初始化代码

网友F:
固件/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