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STLink v2驱动不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

楼主(2024-01-26):
安装STLink的驱动后,驱动显示到通用串行设备总线中,而不是通用串行控制线中,删除驱动重新安装也没有用,驱动更新还是没有用,求解决?

网友A:
重新下载和安装驱动

网友A:
看看系统是否兼容

网友B:
这个还没注意过,你就正常安装就行吧

网友C:
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可能会显示为“ST-Link Debug”“ST-Link Debugger”或类似的名称

网友D:
可能会显示在其他设备“USB设备下,具体名称取决于操作系统和驱动程序的安装情况

网友E:
一般你插上电脑,就应该有驱动安装吧

网友F:
你直接安装个ST的下载烧录软件,基本就把驱动包含在内了

网友G:
是不是你的烧录器坏掉了啊?

网友H:
现在都用DAPlink比较多,直接用DAPlink就行了

网友I:
你说插电脑上之后,在串行总线里?应该是正常吧,毕竟算是个USB设备呢

网友J:
直接重新更新一下驱动,一般是好使的

网友K:
在哪儿无所谓,你还是驱动有问题,重新更新一下,去官网下载最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