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M32板子编译出现警告

楼主(2024-01-26):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SMS_ACKS?Y_6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SMS_ACKL?Y_6
Program Size: data=67.6 xdata=0 code=1792
creating hex file from "Y-6"...
"Y-6" - 0 Error(s), 2 Warning(s).

网友A:
检查代码

网友B:
可能是库文件缺失或冲突

网友C:
检查你的代码中是否正确配置了引脚。

网友D:
这是STM32的警告?

网友E:
感觉你这有点像STC的呢,哈哈

网友F:
不用管的,应该是子函数调用顺序问题

网友G:
一般编译是无所谓的,但是要不想有错误的话,就建议好好看看程序结构

网友H:
你用STM32的例程进行修改就好了,就不会有这个警告了

网友I:
这个警告信息通常是与编译器的覆盖处理(overlay process)相关的。覆盖处理是一种优化技术,用于将程序分成多个段(segments),并在需要时将它们加载到内存中

网友J:
UNCALLED SEGMENT警告表明某个段在覆盖处理中没有被调用,因此被忽略

网友K:
在您的情况下,警告信息指出名为“?PR?DELAYSMS_ACKS?Y_6”的段没有被调用,因此被忽略。这可能是由于优化器发现该段的代码在程序中没有被使用,因此在覆盖处理中被忽略

网友L:
检查代码逻辑,确保该段的代码确实被程序调用。如果该段的代码是必要的,但被错误地标记为未使用,您可能需要检查编译器的优化设置,或者手动调整代码以确保该段被正确调用

网友M:
如果您确定该段的代码不再需要,可以考虑删除未使用的代码,以减小程序的大小并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