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的Tim2与spi接口不能同时输出

楼主(2024-01-26):
STM32f103rct6有个奇怪问题,tim2与spi接口不能同时配置输出,就是Tim2配置输出了spi就不能输出,spi配置输出了Tim2就不能输出,其他定时器没有冲突,程序是cube生成的,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吗

网友A:
硬件链接错误吧

网友A:
检查CubeMX配置

网友B:
你估计是配置出错了吧,一般cubemx配置完成,应该也不能冲突啊

网友C:
你定时器2配置IO输出?

网友D:
你的定时器2的配置输出的IO是不是和SPI冲突了

网友E:
一般不会,得看你复用的函数咋写的

网友F:
cubemx配置,一般不会有冲突的啊,怎么会冲突呢

网友G:
你把代码放出来看看?最好再看看你的cubemx配置

网友H:
我觉得不会,你应该是误操作导致错误了

网友I:
STM32F103系列中,TIM2SPI1共享了一些引脚,这可能导致它们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J:
如果你的应用允许,可以考虑使用其他定时器(如TIM1TIM3等)来替代TIM2

网友K:
在某些情况下,你可以通过软件来模拟定时器的功能,从而避免硬件资源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