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硬件iic每次读写时都要初始化一下引脚

楼主(2024-01-26):
最近在弄STM32F407的硬件iic,好不容易能读能写了,却发现每次读写时都要初始化一下引脚,不然读写不成功,为什么啊?各位大哥大姐,走过路过的,都来看一看,瞧一瞧啊,知道的都告诉我吧。

网友A:
建议查看STM32的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

网友B:
检查与I2C通信相关的代码和配置

网友C:
估计是你的MCU有I2C的IO和其他IO有冲突吧

网友D:
你看看你的程序吧,还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E:
正常来说,I2C不是这样的,你看看你代码逻辑?

网友F:
一般来说,如果要是I2C引脚冲突了,就会这样

网友G:
你用仿真的方式试试呗,看看程序怎么执行的

网友H:
我觉得就是你的I2C引脚被占用了才会这样

网友I:
看看你的IO配置吧,IO冲突了

网友J:
如果不是I2C的引脚冲突,我觉得不会这样

网友K:
你用正点原子的程序,I2C的demo程序试试?

网友L:
建议用软件模拟的I2C实现读写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