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p2515发送失败

楼主(2024-01-26):
主控用cansend 发送几个字节,但是示波器在can_tx这个脚量到一直有数据不断的在发送(发送持续很久,应该是不对的),但是在上位机收不到数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这个芯片的官网的手册怎么介绍的啊,有没有参考电路。我没用过这个。

网友B:
波特率设置的有问题吗?

网友C:
楼主可以试试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

网友D:
电路的话你是参考谁家的方案设计的吗?

网友E:
确实,一直发送估计是不对劲的

网友F:
CAN的话玩的少,建议可以这样,就是先找这芯片的常规设计手册,先看看电路是否正确,然后再看看发送内容是否正确,最后再看时序啥的,是否正确

网友G:
不断发送的话应该是错误的CAN总线参数?

网友H:
上位机收不到数据的话,看看是不是设置了帧ID这些参数。

网友I:
检查主控发送的CAN消息格式是否符合CAN协议要求,包括标识符、数据内容等。如果CAN消息格式错误,可能导致示波器一直在发送错误的数据

网友J:
可能存在CAN总线冲突,导致数据发送失败。确保CAN总线上没有其他节点发送冲突的数据,可以通过CAN总线的错误计数器来检查是否存在错误

网友K:
检查CAN总线的物理连接,包括线缆连接是否良好、终端电阻是否正确等。不良的物理连接可能导致数据发送失败

网友L:
检查示波器的设置是否正确,包括波特率、触发条件等。确保示波器设置正确以正确捕获CAN总线上的数据

网友M:
检查上位机接收CAN数据的程序是否正确,包括是否正确配置了CAN接收参数、是否正确处理接收到的数据等

网友N:
看下线路连接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O(2024-02-25):
抓取一下波形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