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问一下,按钮的滤波为何要加个电阻呢?

楼主(2024-01-26):
以前的官方原理上都是一个电容直接到地的,现在都开始增加了一个电阻,大神给讲一下,增加这个电阻的好处啊。

楼主:
电源阻尼电阻,用于消耗噪声信号,这样噪声就转换为焦耳热了。

网友A:
减少干扰控制电流

网友A:
同时可以提高安全性

网友B:
RC滤波,应该是这样

网友C:
有可能是限流,也可能是滤波

网友D:
按键的话,一般滤波的概率大一些

网友E:
其实用一个C16的电容就行了,没必要电阻的

网友F:
看点路是并联到按键的,所以滤波无疑

网友G:
对啊,一般电容并联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H:
这就是个RC滤波电路啊

网友I:
其实不加这个电阻应该也行

网友J:
话说,电阻的阻值是不是也有要求啊

网友K:
一般是组合使用,和电容,是为了按键可以更加稳定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用一个C16的电容就行了,没必要电阻的

这是官方的图纸,所以不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般是组合使用,和电容,是为了按键可以更加稳定的工作

这是基于什么原理的更加稳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话说,电阻的阻值是不是也有要求啊

应该不宜过大。

网友L:
按钮的输入端添加一个电阻,可以形成一个低通滤波器。当按钮按下时,电容和电阻组成的低通滤波器会使电平变化的速度减慢,从而抑制抖动的影响,保持稳定的状态

网友M(2024-02-26):
与电容组成硬件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