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如何正确读取以太网PHY链路状态位?

楼主(2024-01-26):
      根据 IEEE 802.3 标准的定义,用于链路状态的 PHY 寄存器 1h 位 [2] 是一个latched-low位。这意味着每当 PHY 检测到链路接通到链路断开状态转换时,链路状态位将保留链路断开的“0”值,并且仅在读取后才清除。latched-low有助于确保记录链路断开(无论再次重新建立链路之前的持续时间有多短),并且可以由上层网络层(例如,MAC 处理器)从 PHY 寄存器读取。
      要正确检查当前链路状态(无论是链路接通还是链路断开),应按如下方式读取链路状态位(PHY 寄存器 1h,位 [2]):如果读取值为“1”,则确认连接。如果读取值为“0”(可能被锁存为低值),则需要再次读取当前链路状态,这可能会返回值“0”(表示链路断开)或“1”(表示链路接通)。

网友A:
使用的是RJ45接口的?

网友B:
不同的以太网PHY芯片寄存器和位定义可能不一样

网友C:
使用RJ45接口,就可以去掉这个问题

网友D:
要确定使用的以太网PHY芯片的型号,并查阅其数据手册。在数据手册中找到关于链路状态的寄存器,通常会有一个专门用于表示链路状态的寄存器或者特定的位

网友E:
使用微控制器或者处理器的相应接口(比如SPI、I2C等)向PHY芯片发送读取寄存器的命令,并指定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网友F:
利用程序操作,一旦成功读取了寄存器的值,就可以解析其中与链路状态相关的位。通常,PHY芯片的数据手册会详细说明每个位的含义,包括链路状态位的含义和取值

网友G:
根据读取到的链路状态位的取值,可以判断链路的连接状态。通常,链路状态位的取值可能包括连接正常、连接断开、自协商中等状态

网友H:
可以直接读取PHY芯片的寄存器位

网友I:
其实,我觉得您要是用官方的例程来调试应该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J:
通过寄存器中的数据就可以判断工作状态

网友K(2024-02-25):
用的什么接口啊

网友L(2025-10-20):
读取以太网 PHY 链路状态位:通过 MDIO 接口访问 PHY 的基本状态寄存器(通常为 0x01),读取该寄存器值后,检查第 2 位(Link Status 位)。若该位为 1,表示链路已建立;为 0 则链路未连接。部分 PHY 可能需先确保寄存器可访问,可结合 ethtool 等工具辅助验证。

网友M:
正确读取以太网 PHY 链路状态位可按以下步骤:
确定 PHY 芯片型号:查阅数据手册,找到链路状态寄存器及对应位,如寄存器 1h 的位 2。
选择接口:使用 SPI、I2C 等接口,向 PHY 芯片发送读取寄存器的命令。
读取并解析:读取寄存器值,若链路状态位为 1,表示连接;若为 0,需再次读取确认,避免锁存低值干扰。
软件处理:可加入轮询和去抖动机制,确保状态读取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