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4是否可以通过测量触摸引脚的充放电波形或者COMD脚的波形来辨别按键按下

楼主(2024-01-26):
你好,
    如题,PSOC4做按键触摸,当手指按下时触摸引脚的波形或者Cmod脚的波形是否和手指不按时的波形不一致?谢谢。
注采用示波器测量;

Hi 手指按下时Comd脚上的波形和手指不按时是不一样的,但是最好把盖板拿开测量,这样的话波形更直观,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A:
PSoC4的Capsense组件提供了判断是否被触摸的API:
uint32 CapSense_IsAnyWidgetActive (void)
uint32 CapSense_IsWidgetActive (uint32 widgetId)
uint32 CapSense_IsSensorActive (uint32 widgetId, uint32 sensorId)
根据实际的设置选择合适的API即可。当然之前需要调好Capsense相关的参数。
更多信息可以参考Capsense组件的Datasheet。

网友B:
对于PSoC4 CSD:
手指按下去以后有两种情况
for example(自电容source):
1:示波器上面Cmod低于Vref的时间变长,但是这个肉眼不能分辨。sensor也能正常充电和放电完全,和未触摸的时候一样。

2:如果你调校的系统不理想,手指按上去以后,不能维持pin上面的电压达到vref了,会出现cmod一直低于vref的情况。

3:总而言之,不能通过示波器判断有没有触摸。

网友C:
不能通过示波器判断有没有触摸。

网友D:
如果你调校的系统不理想,手指按上去以后,不能维持pin上面的电压达到vref了,会出现cmod一直低于vref的情况

网友E:
还是依靠实际触发来进行相关条件判断

网友F:
貌似是不能依靠示波器进行波形诊断

网友G:
一般来说,当手指按下触摸引脚时,触摸引脚的波形或Cmod脚的波形会与手指不按时的波形不一致。具体的波形变化取决于手指按下时的力度、位置和PSOC4内部电路的配置和参数。

网友H(2024-02-28):
这个调教比较复杂吧

网友I:
PSOC4内部电路的配置和参数

网友J:
Cmod脚的波形是否和手指不按时的波形不一致是不是接触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