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设计流程

楼主(2024-01-26):
一、pcb设计环境
对于商业开发方案,可能有CAD,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包,由于复杂性而需要。即使对学生和业余爱好者来说,也有许多非常好的包,无论是免费的,都可以以适度的成本获得。免费软件提供基本功能,而高端软件包使更多的设施被纳入设计:模拟电路、复杂电路、多层电路等。随着数字板的速度增加,以及射频设计达到越来越高的频率,进行模拟的能力正成为一种越来越高的要求。

楼主:
二、电路原理图 PCB设计开发的第一阶段是电路的原理图设计,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有些pcb设计软件自带原理图绘制。我们将原理图文件导入到pcb设计工具中去,生成 “Netlist”,网格表将每个引脚及所连接的器件和电路节点都连接

楼主:
三、pcb组件初始化 在进行详细的PCB设计和布局之前,有必要大致了解组件将位于哪里,以及板上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来包含所有所需的电路。这将使人们能够决定电路板所需的层数,以及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来包含所有可能需要进行的电路。一旦对组件的空间和大致位置进行了粗略估计,就可以为PCB设计提供更详细的组件布局。这可以考虑到一些方面,如可能需要相互通信的设备的接近,以及其他与任何射频考虑有关的信息。为了使组件能够纳入PCB设计,他们必须了解组件的所有相关信息:包括电路板的形状,孔径信息,远离区域等等。 通常,几个设备可能共享相同的管脚,因此不必为每个组件部件编号输入此信息。在PCB设计中建立一个用于所有设备的封装库。这样以前使用过的组件就可以很容易地被调用。

楼主:
 四、布线 一旦基本器件放置完成,PCB设计的下一阶段是路由所有组件之间的连接。 然后,PCB软件根据原理图中的Netlist表中的信息进行布线。 为了实现这一点,它将使用可用于连接的层数,根据需要通过孔创建。 通常,一层将被分配用作GND层,另一层被分配用作供电平面。 这不仅降低了噪声水平,而且使低源电阻连接的功率。布线比较耗时, 对于可能有超过三四千个部件的大型设计来说,情况更严重。当布线由于多组件密度而变得困难时,这可能导致布线花费大量的时间。

楼主:
 五、pcb文件(gerber) 以Gerber文件的形式输出PCB布局的照片图的信息。 这种格式是PCB文件的标准,它们是由照片绘图仪使用的数控文件的形式。 除了Gerber文件外,还会生成钻孔信息以及屏幕打印和照片保存信息。印刷电路板成本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钻孔。在任何设计中,都需要一些孔来固定,以及常规部件所需的孔。 然而,为了降低成本,明智的做法是使用尽可能少的孔尺寸。 这样,钻头将需要更少的变化和时间可以减少。 PCB文件用于制造过程的许多领域。它不仅用于PCB本身的制造,而且这些文件也将用于制造过程的其他领域。如制作钢网、SMT贴片、ICT测试、针式测试家居等。上述就是PCB设计产品的整个过程,PCB设计不仅仅是绘图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