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电路元器件参数值如何确定

楼主(2024-01-26):
本人是个小白,最近在做的项目中要用boost电路升压,但是不知道该如何选取电路中电感、电容、电阻元器件的参数值,平时看视频或者资料也是只有讲原理的,而那些元件的值直接就给出来了也不讲为什么是这个值。请问知道的各位大佬应该怎么确定boost升压电路里面的元器件的值为多少啊。

            tyw  注

tyw
参考一下

网友A:
根据驶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开关频率来计算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