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如何解决STM32C0无法烧录的问题?

楼主(2024-01-26):
如图所示,在设置里这里是空白的,导致无法烧了,点了ADD没找到STM32C0系列的。

网友A:
检查JTAG/SWD接口连接有没有短路或断路的情况。

网友B:
应该是没安装pack...

网友B:
下载这个安装了就应该有了,我之前也遇到过。
https://keilpack.azureedge.net/pack/Keil.STM32C0xx_DFP.1.0.0.pack

网友A:
或者重启烧录器,更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JTAG/SWD接口连接有没有短路或断路的情况。

应该没断,我看了看,可能是楼下说的pack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这个安装了就应该有了,我之前也遇到过。
https://keilpack.azureedge.net/pack/Keil.STM32C0xx_DFP.1. ...

我下载试试,好像是这个问题。多谢提供连接,KEIL自己没安装成功。

楼主:
下载了pack安装,发现真的出现了,可能是之前没能成功安装pack,KEIL自己下载太慢了,感谢楼上大佬分享的连接。

楼主:
安装了pack后成功完成了烧录,奇怪了,缺少这个怎么可以编译完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