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ST-LINK Utility不支持最新型号的STM32C0怎么解决

楼主(2024-01-26):
试了一下,读取没问题的,但是烧录不了,可能是不支持。

网友:
下载了最新版的就是这个了,你看日期,怎么可能支持。

网友A:
那不能,STlink兼容ST的所有芯片

网友B:
这个烧录不了可能是进入写保护了吧

网友C:
你这样,用ISP的方式烧录一下就好了,解锁一下

网友D:
是不是锁住了?

网友E:
用jlink烧录呢?或者烧录之前解锁一下?

网友F:
你能读取,但是不能烧录,估计就是写保护了

网友G:
你试试你的STlink版本,更新一下也行

网友H:
能读取不能写入还有点意思,不过我建议用jlink,比STlink功能强大

网友I:
这种不支持C0的话不现实,ST的芯片还能不支持么?

网友J:
你估计是误操作了?不然怎么会被保护啊?用串口烧录试试吧

网友K:
这个上位机比较老,基本不更新。

用 STM32Cube Programmer  这个上位机

网友L:
更新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

网友M:
使用其他编程工具,如STM32CubeProgrammer。

网友N:
有些老旧的ST-LINK设备可能不支持最新的STM32芯片型号。如果可能的话,尝试使用更新或更高规格的ST-LINK设备。

网友O:
技术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