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什么是PCB设计爬电?

楼主(2024-01-26):
柔性线路板厂讲在印刷线路板(PCB)设计领域,绝缘爬电距离及电气间隙这两项安全规范性条文被视为至关重要且不可忽视之处。这两者均着重指出了印刷线路板上各个元器件之间应当保持的必要距离,旨在确保万一某个元器件出现故障,并不会因此引发短路等潜在的安全风险。

所谓绝缘爬电距离,实际上便是指两个已进行电气连接的元器件之间必须留有的安全距离。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通过在两个元器件之间的电线中间填充适当的空间来满足这一安全标准所需。

至于电气间隙,其主要职责在于保障印刷线路板上各元器件之间的充足隔离空间。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采用预留出既定大小的空区间隔来满足电气间隙方面的规定。

这两部分的执行保证了电路系统的稳定性以及安全性,而符合相关安全规范,则可以使电子产品在市场中具备高品质形象及顺畅的销售通路。

一、爬电距离要求

1、输入交流部分:

L—N之间应不小于2.5mm,L、N和大地之间也应不小于2.5mm。

2、整流后310v电压到地:

这部分的间距应不小于1.5mm。

3、变压器初级地和次级地之间:

这部分的间距应不小于6.4mm。

软板厂讲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这些距离的合规性。如果实际的爬电距离小于这些要求,可能会导致电火花或电击等危险情况;如果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爬电距离不够的情况,可以尝试进行开槽。

这是增加爬电距离的有效方法,槽的位置和长度需要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进行适当的设计和调整。需要注意的是,开槽时不能破坏电路板的其他部分,尤其是不能破坏绝缘层。

注意:

1、间距设计原则,一般1mm间距耐压300v,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间距设置越大越好。

2、开槽时要注意槽的位置、长短是否合适,以满足爬电距离的要求。

第二条、电气间隙的标准要求

针对已测量出的工作电压以及绝缘等级,即可确定出合适的距离。

1、一次侧交流电路部分:保险丝前端的L—N间的距离必须≥1.5mm,而L—N至PE(即大地)的距离则应≥2.0mm;保险丝装置之后的距离可不必强制要求,但建议尽量保持一定距离以防止短路损害电源。

2、一次侧交流电路与直流电路部分之间的距离应≥2.0mm。

3、一次侧直流接地与大地之间的距离应≥2.0mm(特指一次侧悬浮接地与大地的距离)。

4、一次侧电路部分与二次侧电路部分之间的距离应≥4.0mm,特别是那些跨越一二次侧电路之间的元件。

5、二次侧电路部分的电气间隙应至少保证在≥0.5mm的水平。

6、二次侧接地与大地之间的距离应至少保证在≥1.0mm的水平。

补充说明:在判断其是否符合规定要求之前,应将内部零部件施加 10N 的压力,外壳施加 30N 的压力,以此来减小距离,确保即使在最恶劣的情况下,空间距离仍能够满足规定要求。

三、走线要求

1、走线的间距:

根据PCB生产厂家的加工能力,导线和导线之间、导线到焊盘之间的间距不得低于4mil。通常情况下,为了满足生产需要,一般常规间距在10mil左右。

2、走线的宽度:

走线的宽度应根据电流的大小来确定。例如当铜厚1OZ时,1mm线宽可按电流1A来取值,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走线应尽可能宽,以降低电阻并提高可靠性。

补充:

1、在设计过程中,要尽量减少线路的长度和弯曲度,以减少电阻和电感。

2、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使用宽导线和大间距来提高可靠性。

3、避免导线交叉或重叠,以防止电磁干扰和热效应。

4、在需要高频信号传输的情况下,应使用屏蔽电缆或光纤传输,以减少干扰。

5、在需要高电流传输的情况下,应使用粗导线以减少电阻。

6、在可能发生机械应力的地方,应使用适当的外护套来保护导线。

7、在设计过程中要考虑线路的可维护性,以便于维修和更换元件。

综上所述,PCB Layout的安规爬电距离和走线设计要求,是确保电路板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因素。在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遵守相关规范和标准,提高电路板的可靠性、稳定性和安全性。

(文章:www.slpc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