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0 stop模式功耗问题

楼主(2024-01-26):
STM32G070   正常进入stop模式功耗在5uA左右,但如果使用了ADC,进入stop功耗会增加到20uA。在进入stop模式前我尝试了  停止ADC,复位ADC寄存器,失能ADC时钟都不起作用。只要在进入stop模式前,进行过ADC初始化,功耗就是接近20uA。
我没招了,不知道有前辈遇到过没。。。

网友A:
ADC的时钟关闭也不行啊?

网友A:
HAL_ADC_DeInit这个函数试试啊,这个函数是反初始化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_ADC_DeInit这个函数试试啊,这个函数是反初始化函数。

就是尝试了HAL_ADC_DeInit和关闭时钟都没效果。。。

网友B:
ADC初始化是要时间的,你等它初始化完成后再进STOP试试。。。有些芯片有可能有时序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C初始化是要时间的,你等它初始化完成后再进STOP试试。。。有些芯片有可能有时序要求。 ...

我也感觉是这样的
应该等:
(HAL_ADC_DeInit == HAL_ok)

然后STO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感觉是这样的
应该等:
(HAL_ADC_DeInit == HAL_ok)

HAL_ADC_DeInit返回成功了才进入stop的,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初始化是要时间的,你等它初始化完成后再进STOP试试。。。有些芯片有可能有时序要求。 ...

不行啊,确认成功才进入stop的,脑壳都抠烂了。。。。

网友C:
用这个函数:
void HAL_ADC_MspDeInit(ADC_HandleTypeDef* adcHandle) 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函数:
void HAL_ADC_MspDeInit(ADC_HandleTypeDef* adcHandle) 关闭!

还是不行,这个是函数主要是关闭ADC时钟和引脚

网友C:
SYStick关闭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