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输出振荡

楼主(2024-01-26):
用的电流型buck电路,输出端接差分运放,如图所示。

S+和S-不接时,负载不管是阻性的还是容性(比如给别的产品供电,产品输入端有很大电容的),输出都正常。
S+和S-接上时,接阻性负载输出正常,但是接容性负载,输出就会振荡,甚至电感啸叫。
有什么方式可以尝试,解决这个振荡问题。

网友A:
考虑到传输线的阻抗、感抗,容性负载可能使反馈滞后。
建议运放3脚再串个电阻,从C1上方到运放3脚接个电容,用于加速交流反馈;
2脚也类似处理,串个电阻,从C1下方到2脚接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到传输线的阻抗、感抗,容性负载可能使反馈滞后。
建议运放3脚再串个电阻,从C1上方到运放3脚接个电容 ...

不接s+和s-没什么问题。可能是接了这两根线,环路零极点变化了?

网友B:
不用不就没事了,搞这些有用吗?负载不是固定的?固定负载不知其特性? 有过流保护了,多这一项没有意义。好多保护都是器件堆出来的,一样坏。容性负载有反向特性,取样电路不正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不就没事了,搞这些有用吗?负载不是固定的?固定负载不知其特性? 有过流保护了,多这一项没有意义。 ...

负载不是固定的,可以把这个buck电路理解成电源,给外部负载供电。带载能力范围内,不管电流多大,负载端电压维持恒定。

网友C:
R1是多大电阻,采样负载电流,可以通过他知道负载波动情况哦

网友D:
注意反馈回路的时间参数

网友E:
负载补偿可以用 OPA 采集R1 压降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载不是固定的,可以把这个buck电路理解成电源,给外部负载供电。带载能力范围内,不管电流多大,负载端 ...

容性负载表面上看是不固定的,但也有特点。这种负载要给它特点的动态频率。功率性的都需变压器,只简单出个图拉偏一大些人。按图上的电路就是错误设计对动态负载没有经验。
UA1的3和2脚有两个连接,C1两端经过R4R5的信号与S+S-信号,自己去想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性负载表面上看是不固定的,但也有特点。这种负载要给它特点的动态频率。功率性的都需变压器,只简单出 ...

c1实际上就是dcdc输出lc中的c。接在c两端实际上就是接在输出电压正和gnd上,相比较于普通的只有正接法,明显就是想要差分消除误差。

网友E:
无负载补偿时,VCC 随着负载电流增加而跌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负载补偿时,VCC 随着负载电流增加而跌落

变压器只是替代两个电阻吗
按照你图里的参数,算出来电阻R9前端的电压大概在5.5+0.2*I*Rl,Rl是变压器电阻。R9应该是替代的线路损耗吧?怎么能让R9后端输出5V?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只是替代两个电阻吗
按照你图里的参数,算出来电阻R9前端的电压大概在5.5+0.2*I*Rl,Rl是变压器电 ...

调整R7,可以输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