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可以使用DAC控制运放输出不同电压吗

楼主(2024-01-26):
DAC输出的是稳定的电压信号吧?

网友A:
转换完成后应该是稳定不变的

网友B:
DAC转换之后,需要进行滤波操作的。

网友C:
配置后就是稳定的电压,确实可以用这个方法实现控制电压控制的对象。

网友D(2024-03-12):
DAC不是输出数字信号的么

网友E:
一般是稳定的,不是随便跳动的

网友F:
得看你电路设计,如果有干扰,也就不是稳定的了

网友G:
我觉得还行吧,DAC方面输出数据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H:
是的,稳定电压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