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源波动或者参考电压不稳定可能导致溢出吗?

楼主(2024-01-27):
请问,ADC的电源和参考电压不稳定或者电源波动或参考电压不稳定都可能导致溢出吗?
怎么能让他们趋于稳定呢?

网友A:
可能会导致溢出

网友A:
选择低噪声、低失真、低抖动的电源和参考电压源

网友B:
在ADC的电源和参考电压引脚附近增加去耦电容,可以帮助吸收电源和参考电压上的波动,提高其稳定性。

网友C:
在可能的情况下,对电源和参考电压进行滤波,以进一步减小其波动。可以使用RC滤波器或低通滤波器来实现。

网友D:
远离干扰源

网友E:
理论来说,是不会滴,不会溢出

网友F:
如果要是说纹波会导致什么?会导致MCU挂掉

网友G:
电源波动或参考电压不稳定可能导致定时器的溢出

网友H:
当电源波动或参考电压不稳定时,定时器的时钟源可能会受到影响,导致定时器的计数速度发生变化

网友I:
如果定时器的计数速度发生变化,那么定时器的溢出时间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网友J:
如果定时器的溢出时间发生变化,可能会导致定时器提前或延迟溢出,从而影响定时器的正常工作

网友K:
一般会这样,可能会对系统的定时、计时或其他依赖于定时器的功能产生影响。

网友L:
在设计系统时,需要考虑电源波动和参考电压稳定性对定时器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确保定时器的稳定工作

网友M:
如果想让电源稳定,可以加电容滤波试试

网友N:
可以用LDO啊,会OK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