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小小的保险丝,大大的用途

楼主(2024-01-27):
大家都知道知道保险丝,保险丝是一种电路保护器件,其若存在的当前电路出现电流过大或温度过高的情况将会进行熔断,起到保护作用。

别看这保险丝小小的,危急时刻起大作用。
可能平常中不常与保险丝打交道,但是对于技术研发人员来说,
保险丝不仅是对设备的一种保护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一种保护。
我们公司采用的快速熔断型保险丝,我也是在工作中出现通电过程中将220V电压短接,
出现保险丝断的情况,起初对于保险丝不了解,认为是设备损坏,后来才发现是由于保险丝的保护,
使得设备处于断电保护中。
对于爆管保险丝,以前听说过防爆管的保险丝,并没有听说过这种新型的爆管保险丝,
期待其应用更具快捷敏锐性。

网友A:
关键时候可以起到保护电路元件的作用,最近我插反了供电,烧了两次串口芯片了。

网友B:
保险丝,顾名思义就是保护保险。保险丝从熔丝发展成熔丝管、自恢复、电子熔断器------

网友C:
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时候可以起到保护电路元件的作用,最近我插反了供电,烧了两次串口芯片了。 ...

我也是烧过几次

网友D:
加隔离啊,不然电脑烧了就哭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隔离啊,不然电脑烧了就哭去吧

网友E:
自动恢复保险丝,是不是还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动恢复保险丝,是不是还是有用的

是的

网友F:
至少要讲下选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至少要讲下选型啊

是我的疏忽,下次改进,感谢大佬指正

网友G:
有适合放在电路板上的自恢复保险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