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咨询国民技术MCU的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24-01-27):
我们做项目使用国民技术的N32G452芯片,该芯片的串口是否可以直接与另一片G452芯片通信(两块电路板距离50cm且都是同型号的芯片和供电电压),如果不可以请提供成熟的方案,方便两块电路板进行通讯,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但要做好电磁干扰的屏蔽。
我们比您的方案略短,大概25cm,但我们屏蔽的不是太好,所以在软件上面也做了数据校验与重传机制。
这样,软件与硬件的保护下,数据通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