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实际工作中遇到晶振的故障

楼主(2024-01-27):
对于晶振的了解在入行之初比较少,毕竟那时的电路除了模拟顶多来上一两片数字电路,后来随着彩电的发展和普及,在维修过程中尤其是针对遥控器的时,接触到的晶振逐渐增多,其中遥控器黄色长方形封装的455晶振更是当时维修中最来钱的项目——一块钱的元件收二十都是看面子,而且这种晶振在遥控器磕碰掉落过程中损坏的概率非常高,根本不担心没有业务。
后来随着8051单片机的兴起,金属外壳晶振的出镜率那是与日俱增,后来改行维修变频器这种晶振,以及现在的四脚贴片晶振更是见得多了。记得在维修过程中遇到过一例故障——上电后,变频器显示界面来回跳变,而且数据什么的压根就是乱的一塌糊涂。在排查过主板供电回路后,本人尝试将晶振更换,结果故障现象消除,方知诱因乃是晶振损坏所致。此外晶振振荡回路中谐振电容也有损坏案例偶有出现。

网友A:
51单片机没晶振就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没晶振就不工作。

这是当然的,虽然俺对单片机知之甚少,可是电源、时钟、复位这单片机工作三大要素还是知道的。

网友B:
老哥厉害啊,经验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厉害啊,经验丰富

都是些没理论基础的误打误撞搞好的故障经验教训,还是论坛各位高手厉害,学海无涯,

网友C:
晶振的匹配电容,还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的匹配电容,还是很重要的。

对,有些线路这种电容有损坏的或者PCB板走线锈蚀断的现象出现。

网友D:
我遇见过最鬼的,时钟不稳定,使用的是PIC16F873,
后来无意中发现,芯片对任何金属或手和她的距离非常敏感,甚至距离太近会"死机"。
查阅很多资料才指导,这种“低功耗”设计的还能多芯片,为了能低电压下工作,晶振回路设计的非常“节能”,工作在节能的边界,所以很容易受外界电容(手、PCB或其它金属)的影响而离开正常工作点——“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见过最贵的,时钟不稳定,使用的是PIC16F873,
后来无意中发现,芯片对任何金属或手和她的距离非常敏感 ...

你这个遭遇非常厉害,俺只遭遇到一例晶振时钟故障——某变频器的显示紊乱,经查是显示线路中的单片机时钟晶振部分的一只谐振电容损坏所致。

网友E:
现在51也有不需要晶振的型号了

网友F:
晶振不起振很大原因是电容选择的有问题

楼主(2024-02-26):
引用 网友F:
晶振不起振很大原因是电容选择的有问题

的确如此,有些贴片电容容易失效或者PCB板出现断点,手持设备跌落也会出现晶振损坏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