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芯源MOSFET封装问题

楼主(2024-01-27):
目前的MOSFET提供哪些封装?

芯源的Mosfet封装有TO-220、TO-220F、TO-252、TO-247等。

网友A:
芯源的Mosfet种类还是挺齐全的

网友B:
芯源的Mosfet封装适用场景挺多的

网友C:
芯原mosfet最大电流多大

芯源的SJ-MOSFET的最大漏极电流Id与型号有关,典型值为5A~47A。

网友D:
芯原的MOSFET一般的击穿电压多大?

网友E:
非常全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芯原的MOSFET一般的击穿电压多大?

芯源的SJ-MOSFET的BVDSS(min)与型号有关,典型值为550V~700V。

网友G:
Mosfet封装有TO-220、TO-220F、TO-252、TO-247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原的MOSFET一般的击穿电压多大?

这个击穿电压一般说明手册里面有,基本的2-5倍左右的开关电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芯原的MOSFET一般的击穿电压多大?

跟型号有关系一般几百伏

网友I:
芯源的Mosfet封装有TO-220、TO-220F、TO-252、TO-247等